cc3d飞控

楼主(2021-03-21):
朋友拿过来的飞控,说刷固件调参的时候不小心装电池造成这样的。现在插USB电脑提示叮咚声音就是找不到com端口,就是亮灯

网友:
电脑串口驱动没问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开源有使用说明——CC3D篇

可以看看,有提供相关的安装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