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泡泡老师 NAZE32 rev5

楼主(2021-03-22):
请问下这个飞控可以用BF或者CF吗?

网友:
看帖回帖是美德!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是cf

CF和BF都提示不支持的固件好像是

网友B:
cf可以,我也刚10块钱买了这个飞控入坑了!配件都上千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f可以,我也刚10块钱买了这个飞控入坑了!配件都上千了!

你用的CF是那个版本的软件呀,我的是2.6.0,提示不支持固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用的CF是那个版本的软件呀,我的是2.6.0,提示不支持固件

短接BOOT刷固件 最新的固件刷进去连不上cf 刷2.0 2.3的
刷好就能连接上了

网友:
cf调,固件在github下载。。。我折腾了一晚上才整好,跟你这个一模一样,naze32,不知道啥版本。。。。

网友C:
这会凑合能起飞,我的是几年前旧机器上的飞控,1804的旧电机,16a旧电调,架子淘宝买的250那个老版。电机子弹头都找不到了,买的子弹头今天才到,到了出去飞下试试。不知道论坛叫不叫发微信,发下试试,windows-007  这个是我微信号,找不到了可以加我。

网友:
搞定了吗 求助  求告知办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会凑合能起飞,我的是几年前旧机器上的飞控,1804的旧电机,16a旧电调,架子淘宝买的250那个老版。电机子 ...

求指教  我加你了 通过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