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无人机桨叶挨得过近会翻吗?如果是这样,那安全的距离是多少呢?

楼主(2021-03-23):
问题如上

网友A:
不会,翻不翻需要看飞控或者是桨叶有没有装对

网友:
一般无人机桨叶挨得过近会翻吗?如果是这样,那安全的距离是多少呢?  思考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会,翻不翻需要看飞控或者是桨叶有没有装对

好谢谢

网友:
不会,大疆的都重合了

网友(2021-04-25):
正常调好了肯定不会。长续航就得这么搞,尽量大尺寸桨。抗风性会略微下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