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飞控 inav 固件 MC6c控,无法失控返航

楼主(2021-03-23):
F4飞控 inav 固件 MC6c控,无法失控返航。
飞的是固定翼。现在可以手动开启RTH,但是关闭遥控器,OSD显示信号99%(没有rssi 功能)飞机油门降为0,摇杆回中,坠落。无法自动返航。

可以自稳,定高,自己飞信。

MC6C神控,是不是没有失控模式  (可以手动开启失控模式)

但是用飞控就是想万一失控了,飞机能自己返航,但是现在失控坠机(已近设置失控RTH,能手动RTH,但是不能自动返航)

很忧伤,求大佬指点

飞翼镇楼

网友A:
你要测试一下mc6有没有失控保护功能,我估计大概率是mc6没有失控保护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测试一下mc6有没有失控保护功能,我估计大概率是mc6没有失控保护。。

问题是怎么测试,我发现关了遥控,接收机输出没啥变化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是怎么测试,我发现关了遥控,接收机输出没啥变化

那就是没有失控保护,换个富斯i6吧,便宜又实在。

网友B:
失控改成改成990 遥控器油门微调到1018 关遥控油门回调到98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失控改成改成990 遥控器油门微调到1018 关遥控油门回调到988

谢谢,我发现遥控器油门在失控时会回落到900,已近设置低于950为失控模式了。现在inav 固件需要用代码设置失控油门阈值,太麻烦了

网友:
看来还是刷好些了,设置起来比较方便

网友:
失控返航好像要飞控同时接入了gps和电子罗盘。然后在inav中才能设置失控返航。

网友:
我的t8fb f4飞控飞固定翼,飞控需要设置一个通道为失控保护通道,失控时通道激活,就可以自动返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