萝丽双路双向有刷电调的问题

楼主(2021-03-23):
遥控:萝丽3代遥控a13固件萝丽原版电路,
接收机:萝丽6通接收机
电调:萝丽双路双向有刷电调
现在就是有个问题,电调接12通道,接收机和电调先上电,一切正常,遥控开机对上频后,电机2立马启动,需要微调,将通道1微调到顶-120了,只是减缓转动。最后我将通道1和2分别调到-85,电机才停止转动,这个时候才能正常操控。但是我关掉遥控后,电机2又回到微调之前的状态了。
现在我有2个要求
1、遥控关机后,电机都不启动。
2、怎样才能不微调这么多呢?需要微调这么多是什么原因呢?
希望大家能多多给与建议,愿萝丽开源越来越红火。

网友:
你有别的电调和接收机换一下,看是接收机还是电调有问题,我之前做的也和你这个情况一样,后来接收机重新其刷一下固件就好了,

楼主:
这双路双向有刷电调我另外做了个rz7886版本的,也是电机2狂转,我再重新做个6通接收机试试把

楼主:
解决了,是接收机的问题,重做了个接收机,然后就不需要微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