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辈请留步,F4飞控求指导

楼主(2021-03-23):
新人入坑,掏了一个基础飞控,接线如图。不知道是否可以接gps,如果可以还望前辈指导下  目前可熟练刷机、设置inav。

网友A:
你好
当然可以,飞控的RX接GPS的TX,飞控的TX接GPS的RX,然后给5V供电。
可以参考我的这篇文章:
F4V3S PLUS飞控BF固件GPS救援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
当然可以,飞控的RX接GPS的TX,飞控的TX接GPS的RX,然后给5V供电。
可以参考我的这篇文章:

好的,感谢!买个gps模块去

网友B:
你是玩穿越还是普通四轴,如果是穿越按F4接线图就很轻松,如果普通四轴,建议刷成INAV或者PIX,网上都有详细教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玩穿越还是普通四轴,如果是穿越按F4接线图就很轻松,如果普通四轴,建议刷成INAV或者PIX,网上都有详 ...

我是玩固定翼  ,已刷inav,设置好了固定翼参数。不太清楚能不能接gps,固来请教。

网友:
新手前来学习,刚刚入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