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 inav 固件 GPS断联问题

楼主(2021-03-26):
最近调试F4 inav 固件 GPS断联问题把我都要逼疯了

CPS能正常与飞控通讯,定位,搜星很快也很多,但是就是容易断开隔10几秒就会断开一次,启用RTH返航,GPS断开,返航就终止炸鸡了。

试了各种波特率。协议都没有改善

求大佬告知,解决办法

飞控连接的试UERT 1 通道, 接收机连susb接收机在uert  6通道,

网友:
刷新率调到10Hz试试看

网友:
调参软件的协议要选对,nmea0183,波特率,刷新率都要选对,然后GPS的刷新率调到10试试看,GPS有专用调参软件的,问卖家要,然后接到usb-ttl。

网友:
飞机抖动严重和接线不良有直接关系

网友A:
GPS问题,不带存储的GPS问题经常很多,买GPS建议要买带存储的,GPS数据变动没从新上电就会断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PS问题,不带存储的GPS问题经常很多,买GPS建议要买带存储的,GPS数据变动没从新上电就会断联。 ...

这个gps 自带4mb 储存。
找卖家要了资料,准备改下刷新频率试试,或者GPS语句。

网友:
帮你顶上去

网友:
供电问题吧

网友:
看到了你的淘宝评价信息。还是入手了,还没装机,顶一下

网友B:
顶一个啊!解决了没有?兄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顶一个啊!解决了没有?兄弟。

断联问题解决了,但是飞机返航方向是反的。无法自动返航

网友C(2021-04-26):
刷新率是用什么软件改的,我BF固件,回家方向总是不准确,不知道是不是刷新率太低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刷新率是用什么软件改的,我BF固件,回家方向总是不准确,不知道是不是刷新率太低 ...

找卖家要就好了。用USB转串口的线就好了
我的回家方向也不准确。你用了罗盘吗?

4轴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卖家要就好了。用USB转串口的线就好了
我的回家方向也不准确。你用了罗盘吗?

卖家说不动技术,没有给我软件。这个gps也不带罗盘啊。我是四轴

网友:
能把你调试软件发一份我吗

网友:
请问我的f4 inav固件  改uert6为gps 点击保存重启后 重新连接就像死机一样 点击各种参数设置没反应。断开重新连接后数据没有保存 怎么解决?

楼主:
资料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6uVS5K0rwSEU86GrSSGpXA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取码:havi
下载驱动:

http://pan.baidu.com/share/link?shareid=566275105&uk=2302102993

楼主:
GPS关闭北斗,提高刷新率10HZ ,完美使用。INAV定高自反都能支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GPS关闭北斗,提高刷新率10HZ ,完美使用。INAV定高自反都能支持

怎么弄得,我的同样问题

网友:
换个gps 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