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收机

楼主(2021-03-26):
遥控器和接收机仅仅在几米范围内有效!一出这个范围遥控器信号直线下降,怎么判断是接收机还是遥控器的毛病?

网友:
再找一个接收机

网友:
再找一个遥控器

楼主:
接收机天线坏了,有什么替代品吗

网友:
就一个接收机吗?一个接收机怎么玩的转?我一个控最少要配三四个接收机,3个控10多个接收机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接收机天线坏了,有什么替代品吗

找路由器天线搞上去,两根线搞定。我的接收机原天线挂掉了,TP-LINK的天线搞上去就好了。

楼主:
隔着建筑物信号衰减很厉害正常吗

楼主:
天线的摆放有要求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