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刷电机

楼主(2021-03-27):
请问无刷电机通电后发热的厉害,不通电就转不了是什么情况?

网友:
磁钢脱落,或有杂物掉入,或轴承有问题等造成转子被卡死不能转动。

网友(2023-05-18):
别通电了,建议去看看驱动器的设计,无刷电机的运行需要三相交流电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