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f4v3s飞控刷pix固件飞四轴

楼主(2021-03-29):
  各位,不知哪位有用f4v3s飞控刷pix玩四轴的呢。我刷了官网最新版那文件夹里的固件,飞控各种校准正常了,也能解锁了,但是起飞往前翻,电调油门标准过也一样,我解锁启动电机怠速时明显三号电机启动慢,感觉四个电机轮流启动的样子,拿到手里抓住飞明显它很晃,我把三号和四号电调线序和飞控输出换了下,三号电机接飞控输出4口,四号电机接飞控3口,再解锁就是4号电机怠速启动慢了,明显是飞控的原因了,和电机电调没关系。不知各位有遇到这情况吗,或者各位正常飞的固件刷的哪个呢?

楼主:
不知这是和某个校准有关还是固件有关,不知哪位有遇到过

网友A:
机架不错,在哪买的,尝试P 调小,I调小看看

网友:
估计是电机序号的问题,1-2-3-4位置方向对不对

网友:
电机序号问题,刷最新版本的固件比较稳定些。

网友B:
起飞就翻,优先检查电机顺序和桨的安装,BF、INAV和APM的电机顺序不一样;其次校准水平;还有校准电调

网友:
跟pid没关系

楼主:
好的,我再有空仔细检查下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机架不错,在哪买的,尝试P 调小,I调小看看

机是一款没见过的亿航表演机来的,闲鱼便宜捡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起飞就翻,优先检查电机顺序和桨的安装,BF、INAV和APM的电机顺序不一样;其次校准水平;还有校准电调 ...

想法一致

网友(2021-06-27):
你还是F4V3 比我的s plus 方便的多啊 , 我已经弄好了而且已经测试飞行了。极其稳定没有用任何减震板,没有调整PID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