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新手求助】油门打到顶时电机抽搐

楼主(2021-03-30):
最近在组装QAV250。
电机是杂牌RS2205;
桨是6040;
电调是大疆植保机水泵板拆的刷机电调,其实就是takyon z420这个电调;
电池是狮子3S 2200mah;
导线是拆的垃圾电脑电源的线;
飞控是F4V3S PLUS

前几天组装完成后起飞发现机机有时候会突然抽搐倒地,电机一抽一抽的,得把油门降到底载拉油门才能正常。今天想到会不会是电调有供电问题,导致飞控在调平衡时电机瞬间功率过大导致抽搐坠地。于是在Betaflight Configuration里面试着带桨拉油门,在拉到1750时果然电机开始抽搐。然后我接了万用表电流档测电调的电流,发现这时候带桨油门打到顶也不会抽了,此时电流是13.05A,远小于电调的20A最大允许电流。感觉有点莫名其妙,遂去掉电流表再试,果然油门到1750又开始抽抽了。(测试了4个机臂的电调都差不多是这个值)

这里我感觉可能是三种问题之一:
1、电调由于是水泵板拆机电调有损坏,导致实际最大电流小于20A,由于电流表有内阻导致接电流表时电调达不到最大电流;
2、导线由于是垃圾电源的线所以供电能力不足;
3、电池C数虚标导致供电能力不足;

大佬们觉得哪种可能性最大?

(附Z420电调的官方参数:)

网友:
我是来坐板凳的

网友:
感觉一和二

网友:
第一种问题最大。

网友:
都列举了这么几种情况,一个个排查呗,根据手头上有什么最方便替换的先替换上去看看情况,好转了就说明是被替换的部位有问题嘛

网友A:
这都是些什么理由。。。。 bf里面滤波器换回pt1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都是些什么理由。。。。 bf里面滤波器换回pt1就行了

不太懂怎样设置滤波。我看了下PID调校里面好像默认是用的PT1滤波?

今天各种测试发现确实不是我之前猜想的那些原因。最后发现只要把飞控单独供电就不会有油门打到顶电机抖动的问题,感觉可能是电机高速运转产生纹波影响了飞控?这个应该怎么调滤波参数呢大佬?

楼主:
已解决。原本是单根信号线接电调,想共用电调供电的地线的,可能是纹波太大导致工作不正常。现在把电调的控制线的GND接到飞控的GND上,就不会再出现高油门电机抽搐的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