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505电机配30a电调够了吗?

楼主(2021-03-31):
3050电机到底使用多大的电调合适呢?

网友A:
那你要看是什么品牌的电机,多少kv,多少V供电以及配合多大桨。这个可以根据厂家电机参数表查一下。

网友:
找到好贴不容易,我顶你了,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要看是什么品牌的电机,多少kv,多少V供电以及配合多大桨。这个可以根据厂家电机参数表查一下。 ...

普宙3505  650kv

网友:
一般這規格馬達最大功率大約240W上下
如果搭配4S電池最大電流應該落在15A上下
30A電變應該是夠用
不過建議還是要以廠家提供的數據為準

网友:
知道那个电机,进口杂物家的,原配电调是20a,30a够用

网友:
配乐天4S够用吗

网友:
3505kv650用30A必然够了,你用4s的话,30A电流*最低15V电压,功率已经上到450W了,而此时电机已经超负荷过热了。也就是说,电调再大你的电机也受不鸟,没意义,还增加了重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