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斯i6刷10通,ia6b只有6个接口,怎么接云台?紧急求助

楼主(2021-04-02):
各位大佬,如题。

现在还没刷,但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,就算遥控器刷了10通,但接收机只有6个接口,怎么接更多的模块?
接收机上,1-4接飞控的1-4, 对应遥控的左右推杆;5接5,对应遥控器swa,一键返航;6接飞控7接口,对应遥控器swc,自稳-定点-gps飞行模式。那我的云台控制线该怎么接接收机呢?

求大佬支招了,谢谢。

网友:
换接收机呗

网友:
我是个凑数的。。。

网友:
接收机用ppm或者sbus,新版的接收机都支持,sbus有不通道,都是从飞控输出

网友:
没飞控换10通接收

网友:
ibus10道。这接收机没有sbua。横向的第二个就是ibus。

网友:
默认只开启6通道,需要到遥控器设置里面开启剩余通道。

网友:
舵机映射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A:
最方便就是接收ppm输出接飞控,飞控再映射通道到飞控输出脚控制云台

网友:
换个接受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方便就是接收ppm输出接飞控,飞控再映射通道到飞控输出脚控制云台

怎么操作?大虾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