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BLDC电调里的调速算法是开环的还是闭环的?

楼主(2021-04-03):
我想知道现在电调对无刷电机的速度调节是开环的还是闭环的?
开环就是说,我给电调一个固定的PWM,电机就转到一个速度,但如果此时电机端的负载稍微变化一点,电机实际转速也会变化,没法恒定。

闭环就是说,我给点条的一个固定PWM实际上对应的是一个期望转速,无论电机上的负载怎么变化(当然要在可承受范围内),电机的转速都能被电调很好的控制在原来那个期望转速值上?

网友:
谢谢楼主,共同发展

网友:
固定翼大多数是开环的,得看固件,bl有个油门PID调节主要是调响应。esc32可以速度闭环,扭矩闭环。但是大多数不会闭环。负载不同,谁知道你上多大桨叶。谁知道你推油门有多猛,会引来一堆问题。要做闭环只能对固定系统调节参数,BLDC控制器工作原理不说,调转速是相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