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刚接触,请教fs-i6s问题

楼主(2021-04-06):
想问一下mp地面站在调apm的时候,遥控器一会正常,一会识别不到,而且在飞行模式找不到在遥控器上设的对应频段,如有接线错误希望能够指出,这个资料太难找了

网友:
没看完~~~~~~ 先顶,好同志

网友:
我是来坐板凳的

网友:
换主机后面的USB插口,前面端口电压不稳。

网友:
估计供电不足,外接一个5V供电试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