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AT2560板,连接超时后,报 no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

楼主(2021-04-10):
现象:
AT2560板,mission planner中点击右上的“连接”,连接超时后,报 no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,但在mission planner中可以升级固件
按复位键后,蓝灯先闪约5秒,后旁边的红灯开始闪约5秒;TX灯长亮约17秒。

出现故障后,升级过一次2560的bootloader,没有作用(其实看情况也不是bootloader的问题)
在“初始设置-terminal”中,点连接,蓝灯闪烁6次,出现以下信息:(其中版本不应该是3.4吧?但这是mission planner自动选择的版本,说是这个硬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,将选择一个最后支持的版本,balabal……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Init ArduPlane V3.4.0 (c1fc5a44)

Free RAM: 1925
load_all took 2014us
0 0 0 No Compass backends available
??Demo Servos!??Beginning INS calibration; do not move plane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
?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
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
?Q威?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
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
?訤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
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
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No INS backends available
Init ArduPlane V3.4.0 (c1fc5a44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如果再次关闭、再连接,出现如下信息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Init ArduPlane V3.4.0 (c1fc5a44)

Free RAM: 1925
load_all took 2018us
Bad CRC on MS561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找了一个3.2.1后,点连接在terminal中显示(感觉这个版本号也有点不对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Init ArduPlane V3.1.1

Free RAM: 1841
load_aPANIC: AP_Baro_MS5611 took more than 1000ms to initializ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在网上找到一个帖子和我这个现象一样,但没有解决办法。
https://www.dronetrest.com/t/apm ... ackets-received/746

老板子,希望重获新生啊!AT2560板,连接超时后,报 no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固件,APM,heartbeat of man,heartbeat song,APM,APM 作者:yplinxd 7256
补充:看情况有可能是5611坏了,但有没有可能是给5611供电的ldo供电模块坏了?再,传感器坏了一个就不然用了吗?大部分场景,定高可以靠GPS嘛,apm这个逻辑有待改进吧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刚测了一下5611的1脚只有0.7v的电压,但手上没有原理图,还不知道供电芯片是哪个,谁有原理图的话,麻烦好心的给一个吧,谢谢哈哈哈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找了原理图,测了供电模块的输出,果然只有0.7v,看来是TPS79133坏了,等买一个换上试试,淘宝价最低包邮价1.2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查了下79133的数据手册,发现这货的最大输出电流居然只有100mA,看了下原理图上用电设备,这就难怪了,心中不免MMP。本想找个功率更大的SOT23-5封装的LDO替换,结果没找到,这种封装的LDO功率都差不多一个样。

网友:
我是来坐板凳的

楼主:
总结:LDO坏了,换了就好AT2560板,连接超时后,报 no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 固件,APM,heartbeat of man,heartbeat song,APM,APM 作者:yplinxd 1382

网友(2022-10-03):
确实是Ldo的问题 输出不是3.3V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