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置罗盘调试无小白点

楼主(2021-04-13):
(图片)

楼主:
请问有没有哪位跟我遇到过相同的情况?校准罗盘没有小白点,一次都没出现搞了好几天了,不知道哪出了问题,卫星也能搜到。apm板上蓝灯常亮红灯闪烁,GPS应该是没问题,不知道GPS跟罗盘有关系吗?

楼主:
遇到此类问题了,请问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,在线等

网友:
真是 收益 匪浅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遇到此类问题了,请问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,在线等

你这个没插跳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没插跳线。

是这个吗

网友:
建议你用数传连接,用电池给设备供电试试。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样的,有GPS信号,能连接MP,就是罗盘校准没有点

网友:
兄弟!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(2021-06-27):
一般这样是罗盘芯片坏了导致的 ,我的F4V3sPLUS飞控没有罗盘所以需要外置M8Ngps来代替罗盘 后来也出现了你这样的问题 换了个罗盘芯片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