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2.6外置罗盘无法校准,请大神赐教

楼主(2021-04-14):
APM2.6自带内罗盘飞控,目前无法校准罗盘,外罗盘、内罗盘都试过,没有看到白点,红点有时候只在中间,请赐教

选择外罗盘

罗盘没白点

GPS连接正常

楼主:
有类似情况的告知一下

外接罗盘和GPS

网友:
MP版本问题

网友:
找到好贴不容易,我顶你了,谢了

楼主:
MP用哪个版本,我都不知道试过多少版本了,都是一样的问题,

网友(2021-07-19):
我也是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