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求助:买线的时候顺便买了个PWM开关,有办法改双向不

楼主(2021-04-16):
就长这样的,支持PWM输入,昨天测试了一下,可以给电机调速,但是是单向的。参数上说是支持10A,最高24V。电路啥的不懂,求教有没有办法改成双向?

网友A:
我是个凑数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个凑数的。。。

哈哈哈哈,我也是凑数的。

网友B:
没法改 改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法改 改不了

好吧,谢谢,这个留着当泵推用吧,看来还是得自己diy几个双向电调

网友(2021-07-17):
这个没法改的,双向要H桥的,硬件上不符合

网友(2022-03-29):
你的双向是什么意思,是遥控器的3档位控制两个开关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