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C832接收机改装自动扫频以及OLDE屏幕。

楼主(2021-04-16):
到马云家买了一个5.8G接收机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这个型号的接收机论坛里有人有发拆机贴,我就不重复发帖了。
首先将本机自带的MCU拆掉!并且顺便给接收模块的SPI和RSSI焊接4根飞线。
然后接着拆掉数码管,并顺便在模块的电源焊脚处焊接两根插针用来安装OLED屏……………
拆掉了数码管,就有地方安装OLED显示屏了。因为是通过焊接的插针安装的OLED ,所以OLED屏无需另外固定。
测试运行正常!!!

再把我的MCU安装上去………………
近距离的飞线我喜欢用裸的硬线,通常是电阻电容的管脚。

远距离的飞线就没有办法了,只能凑合了。

完工效果图………………

自动扫频模式!!!

用了OLED,整个接收机感觉立马高大上了很多,O(∩_∩)O哈哈~。

总耗费………………一小块STC15W408AS的最小系统板,9元;
一块0.96英寸的OLED显示屏,10元。

以及一个下午的时间!!!!!

改装电路图以及单片机的程序我是从这里找到的

网友:
牛逼,原来这个图传跟之前立华家的1号屏一样改啊,哪天有空可以考虑把手头上的这个图传给改成自动搜频了,

网友:
RC832接收机改装自动扫频以及OLDE屏幕。  思考中。

网友:
现在那些个“1号屏”价格暴涨,都死贵死贵的!

网友:
这图传可以,600mW能传到30公里,价格还便宜

网友:
不拆mcu会怎么样

楼主:
必须拆,否则控制模块的SPI总线将永远处于高电平或者低电平,无法传输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