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新买船模马达坏了,如何购买更换同型号马达

楼主(2021-04-18):
求助:新买船模马达坏了,如何购买更换同型号马达?
有大神知道这个一般是什么型号吗?大概尺寸长宽高2.5*2*1.5cm 的小电机。才玩了两次啊。

网友A:
130马达,一块钱一个。如果你怕转速不相同就买两个同时换。

网友:
这种小有刷马达很普遍,家里玩具很多都有的这种马达

楼主:
不用考虑和另一个马达转速相同吗?

网友:
130马达,很便宜

网友(2021-06-04):
引用 网友A:
130马达,一块钱一个。如果你怕转速不相同就买两个同时换。

130没什么好纠结的吧     实在纠结就两个一起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