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穿越小课堂】飞控驱动安装

楼主(2021-04-18):
在使用Betaflight地面站对飞控进行调参前,必须先安装好驱动程序。需要注意的是,如果您用的是Win10、MacOS或Linux系统,一般系统已经自带所需的驱动程序,无需另外安装驱动,直接插上飞控连接地面站即可。如果使用的是Win7系统,那您必须要手动安装好驱动程序。

驱动类型

打开BF地面站,在首页左下方有三个驱动程序的官方下载链接,分别是STM USB VCP、CP210x和Zadig。

采用F1、F3芯片的飞控一般通过 CP210x USB转串口芯片来连接电脑,需要安装CP210x驱动程序。

现在很少飞控采用F3芯片了,目前主流的是F4、F7和H7等,这类飞控使用MCU集成的STM32 VCP USB接口来连接电脑,这时候就需要安装STM USB VCP驱动,所以我们一般只需要安装STM USB VCP即可。

如果你想为飞控重新刷写固件,则必须要安装DFU驱动,不管Win7还是Win10系统都没有自带DFU驱动,所以我们需要手动安装,DFU驱动用zadig工具来安装。这就是三个驱动的用处。

下载驱动

至于如何下载驱动,地面站首页已经给出了相应链接,但官方下载途径很难能下载到,所以建议从一些QQ交流群的群文件里下载,一般都会有。公众号后台回复:“飞控驱动”也可获取网盘下载链接。

安装STM USB VCP

下载好STM USB VCP驱动程序后,双击打开,稍等片刻,然后点击Next进入下一步。

到这一步时有个很重要的地方需要记住,那就是图中红圈的路径,这是放置驱动程序的位置,后面会用到。记下来后点击Install开始安装。

稍等片刻,安装完成后点击Finish关闭。

此时驱动程序并未安装好,这是因为STM USB VCP程序并不是直接安装驱动,而是把驱动放置到电脑的某个文件夹中,需要我们手动进行更新,这个文件夹就是前面安装时圈出来的路径。
将飞控连接电脑,然后打开设备管理器,可以发现飞控的设备名为“STM32 Virtual Comport in FS mode”,图标也带上了感叹号,这是尚未安装驱动的表现。现在右键设备-更新驱动程序软件;

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;

点击浏览;

找到前面安装驱动时显示的路径,我这里选择Win7文件夹,然后点击确定。

接着点击下一步;

这时候驱动程序才真正开始安装。

有时候右键更新驱动可能也没能装上去,这时候也可以直接在文件夹中打开该路径,然后双击amd64.exe安装。(注:x86为32位系统)

安装成功后关闭界面。

再看设备管理器,会发现设备名已经变成STMicroelectronics Virtual COM Port (COMx)。

地面站中也显示了飞控端口(COMx),可以正常连接飞控。

安装Zadig

要想刷写新的飞控固件,需要进入Device Firmware Upgrade(设备更新模式),简称DFU模式。必须使用一个名为Zadig的工具给电脑安装相应的DFU驱动,以便能够将工作模式切换到DFU模式。

没装DFU时烧写固件只会出现这样的提示。

安装DFU驱动前需要按住飞控上的boot按钮(重要!),然后将飞控插入USB线连接电脑这时候飞控上的LED灯不应该像平常那样明亮。然后打开Zadig工具,点击“options”,然后选择“List all devices”。

从列表中选择“STM32BOOTLOADER”。

然后点击“install Driver”或“Replace Driver”。

待提示安装成功后,关闭Zadig,断开飞控连接。

Zadig工具只需要安装一次,后面便不需要再进行安装。安装完成后打开地面站,可以发现端口已经变成DFU,这时候就可以给飞控刷写固件了。

使用Zadig安装DFU时可能会出现找不到“STM32BOOTLOADER”的情况,怎么办?别急,还有办法,那就是ImpulseRC_Driver_Fixer。这是一个专门修复DFU驱动的软件。飞控按住BOOT键上电,然后双击打开ImpulseRC_Driver_Fixer。

ImpulseRC_Driver_Fixer会先搜索飞控;

搜到飞控后就开始安装DFU驱动。搜不到?你是按住飞控的BOOT键上电吗?

整个过程自动进行,等待安装完成,然后关闭软件,打开地面站,可以发现端口已经变成DFU,这时候就可以给飞控刷写固件了。

关注公众号了解更多航模知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