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穿越急诊室】烧写固件失败,引导程序无响应?

楼主(2021-04-18):
听说Betaflight又更新固件了,加入了一些新功能和BUG......你非常高兴,赶紧去下载,准备给飞控刷新固件。

进入地面站的固件烧写工具界面,加载好固件,把飞控连接进电脑,一切似乎都已经“准备就绪”。

一想到这是你的第一次刷固件,还是无比激动地按下烧写固件按钮,然后烧写进度条中依次出现了两行文字提示:

这是什么情况啊?咋和预想的不一样。。。。操作明明都对的啊!

会不会是给飞控通电时没有按住飞控的BOOT键呢?但听人说现在刷固件都不用按BOOT键上电了,不过还是要试一下!

然后你按住BOOT键重新试了一遍,结果还是烧写失败了!明明地面站都能正常连接,为什么就是刷不了固件呢?

能连接地面站、第一次刷固件、烧写失败!从这几点上看,肯定是没装驱动

因为Win10、MacOS、Linux和安卓系统中,一般已经自带连接驱动,所以没装过任何驱动的情况下也是能连接地面站的,但连接地面站和烧写固件用到的是两个不同的驱动。

要想刷写新的飞控固件,需要进入Device Firmware Upgrade(设备更新模式),简称DFU模式。MacOS和Linux系统不太清楚,但Windows系统中必须使用一个名为Zadig的工具给电脑安装相应的DFU驱动,才能够将工作模式切换到DFU模式。

安装完成后按住飞控的BOOT键上电,地面站的端口就会变成DFU,这样才可以刷写固件。现在就来说一下Windows系统中DFU驱动如何安装。

首先要获取到Zadig工具,地面站首页已经给出了相应链接,但官方下载途径很难能下载到,所以建议从一些QQ交流群的群文件里下载,一般都会有。公众号后台回复:“飞控驱动”也可获取网盘下载链接。

安装DFU驱动前需要按住飞控上的boot按钮(重要!),然后将飞控插入USB线连接电脑,这时候飞控上的LED灯不应该像平常那样明亮。然后打开Zadig工具,点击“options”,然后选择“List All Devices”。

从列表中选择“STM32BOOTLOADER”。

然后点击“Install Driver”或“Replace Driver”。

待提示安装成功后,关闭Zadig,断开飞控连接。

Zadig工具只需要安装一次,后面便不需要再进行安装。安装完成后打开地面站,可以发现端口已经变成DFU,这时候就可以给飞控刷写固件了。

使用Zadig安装DFU时可能会出现找不到“STM32BOOTLOADER”的情况,怎么办?别急,还有办法,那就是ImpulseRC_Driver_Fixer。这是一个专门修复DFU驱动的软件。飞控按住BOOT键上电,然后双击打开ImpulseRC_Driver_Fixer。

ImpulseRC_Driver_Fixer会先搜索飞控;

搜到飞控后就开始安装DFU驱动。搜不到?你是按住飞控的BOOT键上电吗?

整个过程自动进行,等待安装完成,然后关闭软件,打开地面站,可以发现端口已经变成DFU,这时候就可以给飞控刷写固件了。

==>留言板<==

关注公众号了解更多航模知识

网友:
穿越刷固件方法较多,也不大容易掌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