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传屏幕闪烁厉害,求助

楼主(2021-04-20):
用的TS832图传,之前是rc832接收,后买了小飞手一体机。上电后,接收端屏幕闪动厉害,如果靠近点,1米左右,还好,屏幕基本不跳闪。隔远点,5米开外,就开始闪动。
这是什么原因啊?恼火死了,是机架上安装问题?还是其他啥,盼哪位大神支招

网友:
不一定是你的问题,有可能是信号干扰

网友:
图传屏幕闪烁厉害,求助  思考中。

网友:
真是 收益 匪浅

网友:
我也是 抖動 話面變黑白 還沒搞好

楼主:
23元,换了个肥鲨天线,好些了

网友:
图传不匹配问题、因为今天我买了一个其他不知名的5.8G带图传的摄像头、用RC832接收机收是48频点、画面基本上可以看但是马马虎虎、后面我直接用匹配的就完好、不知名的图传距离也是几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