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傻了,apm加富斯i6s,老哥帮帮忙

楼主(2021-04-20):
所有复位就是图二,油门最高就是图三,重点是上电后电调不停的滴滴响,然后把油门推到一定位置1号电机解锁别的电调继续滴滴响,然后右边摇杆动动,4号和3号电机也解锁了,但是不推油门也转。。我人傻了,老哥们帮帮忙分析分析原因吧

网友:
我抢、我抢、我抢沙发~

网友:
真是 收益 匪浅

网友:
是否要校正油開?

网友:
摇控器的大小度开关打开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