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xhawk2.4.6原版和普通pix飞控有什么区别吗

楼主(2021-04-21):
最近收了一个pixhawk2.4.6原版的飞控,看淘宝要七百多,想知道和普通的pix飞控区别在哪里

网友:
市面上2.4.8居多,是阉割版本 ,很多保护电路被阉割了,成本自然而然就下来了

网友:
所谓的各个版本就是阉割的多少而已。

网友:
不建议如这款 700多都可以买雷迅的 pix v3版本硬件规格了 这个还是 pix v2硬件规格的 各种传感器都没有沉余

网友:
额,印象没错的话,这个应该也是V3的、带冗余,而且是经典款。
具体还是楼主自己选择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