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4-24):
apm飞控链接电脑 没有串口信息怎么办 有时候是 红绿灯闪

网友A:
一般飞控连接电脑都会自动弹出com口,你要不然一个一个试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飞控连接电脑都会自动弹出com口,你要不然一个一个试试?

没用 试过了 两个系统都试了 就是不能识别

网友B:
安裝 ch304驅動程式 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安裝 ch304驅動程式 看看

这个ch304
哪里能下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安裝 ch304驅動程式 看看

貌似 没用

网友C:
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有一个飞控这样 以前还正常使用前几天就不好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有一个飞控这样 以前还正常使用前几天就不好使了

没有  准备重装系统试试

网友:
有叮咚声音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