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+RZ7886单路双向有刷电调原理图+固件!!!

楼主(2021-04-25):
STC+RZ7886单路双向有刷电调原理图+固件!!!

固件等请下载文件包!!!

补充内容 (2021-9-23 23:09):
没币的在这里下载!!! https://www.lbmx.cn/post/7.html

楼主:
大电流大功率有刷电调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s://www.moz8.com/thread-182674-1-1.html

网友A:
单路双向,开始还以为是萝莉的双路双向,这个是自己开发的还是修改的?

网友B:
这个改手抛机不错 要设定成单路单向模式怎么做楼主?

网友C:
收藏收藏,谢谢大佬!另外请教下,这个烧录固件的时候默认设置就可以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路双向,开始还以为是萝莉的双路双向,这个是自己开发的还是修改的?

自己开发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改手抛机不错 要设定成单路单向模式怎么做楼主?

暂时不能设置单向  等我有空更新单向的固件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收藏收藏,谢谢大佬!另外请教下,这个烧录固件的时候默认设置就可以了吗? ...

不是默认  设置方法看文件包里的图片!!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自己开发的

赞。再请教一下,有没有哪种贴片的电机驱动可以替代7886的(电流接近)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赞。再请教一下,有没有哪种贴片的电机驱动可以替代7886的(电流接近)? ...

RZ系列SOP8的一般都可以 只不过贴片的比直插的RX7886电流小些

网友:
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D(2021-07-10):
mark 有笔了来下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mark 有笔了来下载

https://www.lbmx.cc/post/7.html 没B可以暂时到这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