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2.8 ppm模式求助

楼主(2021-04-26):
最近了解了下PPM模式,不知道理解正确不,哪位大侠指点一下:

富斯ia6b的1通道,接入apm的1通道,然后把apm的2和3信号通道短接,这样是否就是ppm的接线方式了?

另外:这样连接后,是不是遥控器上面不用对各个通道进行设置就ok了吗? 接收机现在用了1、2、3 通道,是不是4-6通道可以空出来用做其他,比如4通道改为swa,用作RTL返航;5通道改为swc,飞行模式,6通道改为vra,控制云台。

我这样理解正确吗,哪位大侠解释一下,谢谢。

apm接线方式

楼主:
怎么字体这样显示啊?难看,重新粘贴一下。

富斯ia6b的1通道,接入apm的1通道,然后把apm的2和3信号通道短接,这样是否就是ppm的接线方式了?

另外:这样连接后,是不是遥控器上面不用对各个通道进行设置就ok了吗? 接收机现在用了1、2、3 通道,是不是4-6通道可以空出来用做其他,比如4通道改为swa,用作RTL返航;5通道改为swc,飞行模式,6通道改为vra,控制云台。

我这样理解正确吗,哪位大侠解释一下,谢谢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,我是来挣牛币的

网友A:
你玩啥飞机来的,飞控2.3短接,1接ppm这个对了,4通还是要控制航向的,但飞行模式只能设置5通,6-8通可以映射控制云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玩啥飞机来的,飞控2.3短接,1接ppm这个对了,4通还是要控制航向的,但飞行模式只能设置5通,6-8通可以映 ...

试过了,ppm模式我是想节约通道来控制云台,接收机是6通的。但现在好像还是不行,而且ppm模式,云台似乎没反应,不知咋回事。

网友(2021-09-13):
楼主的意思我没有明白,ppm就是一根线输入8通道,要控制云台遥控器里面设置好开关旋钮,到apm的参数里面设置好相应的映射就行了

网友(2023-10-04):
apm 能用SBUS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