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EV穿越机F3飞控改固定翼详细教程【附飞行视频】

楼主(2021-04-27):
首先,先飞线,按照这个图。只有红圈是焊点,其他不要焊哦
焊好之后是我这样:
飞控固件刷到3.2.5。刷固件遇到困难参考这个DFU刷固件教程很详细,按着来就行https://blog.csdn.net/zhengningwei/article/details/79583094
刷好固件如图:

这里改成1000:
配置接收机端口
接收机根据实际需要选择
这里选custom airplane
这里可选。我辅助通道设置了3个,一个是电机解锁,一个是自稳模式(angle)一个是全手动模式(passthrough,不自稳)
然后进cli执行
resource motor 3 none
resource motor 4 none
resource servo 1 A02
resource servo 2 A03
回车
save
回车

重启后再输入resource,应当如下显示:
然后再来:
smix 0 2 1 -100 0 0 100 0
smix 1 3 0 -100 0 0 100 0
mmix 0 1.000 0.000 0.000 -1.000
mmix 1 1.000 0.000 0.000 1.000
回车
save
回车

重启后分别输入mmix回车,smix回车,应当如下显示:
完毕

飞行视频:

网友:
很好,支持改造,收藏了!!!!

网友(2023-01-12):
我整的电机没反应,舵机能行,哪里出问题

网友:
我舵机有反应,电机没反应怎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