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佬懂霍尔原件吗,小鲨鱼的遥控器坏了,拆开不知.....

楼主(2021-04-28):
小鲨鱼遥控器最近不知怎么就加不上油,拆开看看,好像是个霍尔原件坏了,哪位大佬懂啊,有办法修吗

就是这个

另外一面

里面全景

网友:
一般霍尔摇杆 是 头部一个 “倾斜”的永磁铁 下部是一个 霍尔传感器 通过检测磁通量大小来打舵的

网友:
试着   按元件上的编号  去电子 网   或 淘宝     搜一下          再不行就弄个产废的 拆配件

网友:
A1391, A1392, A1393, and A1395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,我去找一下原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