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贴] arduino能做接收机连萝莉遥控吗?

楼主(2021-05-01):
用arduino做接收机能连萝莉遥控吗?

网友:
没看完~~~~~~ 先顶,好同志

网友:
不能arduino能做接收机连萝莉遥控吗? 接收机,arduino,接收,萝莉,遥控 作者:nishugong 248 arduino能做接收机连萝莉遥控吗? 接收机,arduino,接收,萝莉,遥控 作者:nishugong 2912 arduino能做接收机连萝莉遥控吗? 接收机,arduino,接收,萝莉,遥控 作者:nishugong 2616

网友:
arduion做遥控器还行

网友:
有移植了一版无觉8通接收到uno做的小车上。对码,接收都没问题。电压检测不能用,rssi有问题暂时未解决。

网友:
自制遥控和接收

楼主:
能提供下对频的代码吗??搞几天没成功连上

网友:
loli3接收,带2轮小车

网友:
看看这个能不能用

楼主:
需要怎样对频?上传后不能直接连上遥控器

网友(2021-06-17):
更改RF的通信地址连接不上吗

网友:
改好了吗,移植后有什么优点

网友:
可以的,协议一样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