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130小电机,一节18650电池,遥控时,一卡一卡的。

楼主(2021-05-01):
请问两个130小电机,一节18650电池,遥控时,一卡一卡的。转不动。电刚充满。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估计是18650电池倍率跟不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18650电池倍率跟不上

那用两节可以吗?还是需要其它电池。

网友B:
接收机也用同一个电池供电吗?那就是电池电压下降太快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接收机也用同一个电池供电吗?那就是电池电压下降太快.

那串多两节电池可以吗?

网友B:
可以,但两130电机很快烧坏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串多两节电池可以吗?

可以,比如索尼的vtc6电池就不错,还有你还可以换21700一般来说,30a左右应该够用了

网友C:
换动力18650就行了,模友一般用索尼vtc6就很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换动力18650就行了,模友一般用索尼vtc6就很不错。

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,但两130电机很快烧坏。

谢谢提醒。原来还会这样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