油门只能控制一个电机,求助大神

楼主(2021-05-02):
飞控:F4V3PRO
接收机:R9DS
遥控器:乐迪AT9S
接收器选择SBUS模式,只有三号通道能输出,其余的电机都被6、7、8通道控制,6、7、8通道是拨杆,拨动拨杆其他电机就会转动,推油门只有连接三通道的电机转,把其他电机的电调信号线连到三通道上也能正常转动。
飞控上有四个pwm信号的插针但是把电调信号线插上后,电调报警表示没有油门信号。按理说,油门应该控制四个电机吧?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,求大神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。

信号线插飞控pwm上不行

sbus接线应该没问题

遥控器的设置里可以看到六七八通道的设置,但没法设置成操纵杆

别的电机被这些拨杆控制

信号线插接收机上只有三通道能用

飞控介绍

飞控接线图

飞控接线图

楼主:
在BF地面站里遥控的时候摇杆都有反应,但连上四轴就只有一个电机转了,是不是通道设置之类的问题,因为我看四个电机都能动。对了,我再说一下接线,接收机sbus三根线连着飞控的sbus,四个电调的信号线连着接收机,使用sbus模式后,对应的是3、6、7、8通道,加油门的时候只有三通道对应的电机转,其他电机都被拨杆控制着。大家帮忙看一下问题在哪里?谢谢了

网友:
帮你顶下哈!!

网友:
pwm通道你先试试?

网友:
或者重新刷固件吧,可能是固件出问题了

楼主:
飞控说只支持ppm或sbus,pwm能用吗?pwm该怎么接线呢?不懂求助

网友A:
飞控刷的是固定翼固件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飞控刷的是固定翼固件吧?

刷的是固件: BTFL 4.1.1
飞控型号: AIRB/OMNIBUSF4SD
应该是四轴的固件吧,一打开BF界面里的模型是四轴

楼主:
来的兄弟们帮忙顶一下啊,球球了

网友B:
你四个电调线连接收机是什么意思?没有接到飞控的电机输出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四个电调线连接收机是什么意思?没有接到飞控的电机输出吗

接飞控的pwm没反应,是我飞控坏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四个电调线连接收机是什么意思?没有接到飞控的电机输出吗

接飞控pwm没反应,是我飞控坏了吗

网友(2021-10-04):
引用 楼主:
接飞控pwm没反应,是我飞控坏了吗

按你说的,输出都不是PWM信号,你接上去也没用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接飞控的pwm没反应,是我飞控坏了吗

首先,按接收机的说明,看LED灯显示是否为s.bus模式
总线接到飞控,飞控才解释为4个电机的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