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S(TS100)

楼主(2021-05-04):
炸鸡就回家做,发现GPS指示灯不亮,哪里问题,我半天找不到 咋测不出来的,大神们指教一下,如果做过的话告诉我下,谢谢

网友A:
插头脱焊,或是电源模块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插头脱焊,或是电源模块烧了

电源模块在哪?能不能画圈子?

网友:
估计是接头、线出问题(led控制口断开),电源摔坏可能性不大,测试下两端端子连通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