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怎样连接miniAPM飞控烧写bootloader

楼主(2021-05-05):
miniAPM飞控烧写bootloader怎样连接请哪位老师指点一下?

网友:
发图片出来,我来告诉你

楼主:
C:\Users\shihbin\Desktop\WeChat Files

楼主:
谢谢老师:图片要是不能发就请发道我邮箱472766807@qq.com.

楼主:
老师我重新发贴已上传了图片

网友:
图片拍的太模糊了,我上网查查接口定义看看

网友:
用飞线焊接好SPI烧写口

网友:
按照原理图连接好SPI烧写器,电源接在+5V和GND上。

网友A:
最后按照APM烧写教程执行烧写,教程资料网上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后按照APM烧写教程执行烧写,教程资料网上有

老师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