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OLI接收移植STM8 并集成4通道双向有刷电调 1单向有刷电调

楼主(2021-05-05):
LOLI接收移植STM8  并集成   4通道双向有刷电调(可驱动电磁舵机)+ 1单向有刷电调  无电压回传

LOLI接收移植STM8  并集成4通道双向有刷电调 1单向有刷电调 舵机,电调,loli,接收,移植 作者:aegkm1 1549
PCB工程文件(  AD17  )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WNub69FMEpqrVHMYQ0RbRQ
提取码:5678

程序源码 ( IAR for STM8 )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XVrP0luKb1R563qwWJNy8g
提取码:1234
注意 STM8选项字节  AFR1

LOLI接收移植STM8  并集成4通道双向有刷电调 1单向有刷电调 舵机,电调,loli,接收,移植 作者:aegkm1 228 LOLI接收移植STM8  并集成4通道双向有刷电调 1单向有刷电调 舵机,电调,loli,接收,移植 作者:aegkm1 5948

楼主:
与模块通信这两个10k上拉电阻必加
(原因stm8 PB4 PB5了解一下LOLI接收移植STM8  并集成4通道双向有刷电调 1单向有刷电调 舵机,电调,loli,接收,移植 作者:aegkm1 626 )
bin接地上电对频

双向驱动电磁舵机

单向驱动电机

网友:
这是高手,必须赞

网友:
666,高低电平控制方向,PWM调速!如果能把ADC口挤出来做电压检测就更好了。STM8以前有优势!现在涨价太厉害了

网友:
减一路舵机,把电压检测加上吧!我觉得电压检测比较实用

网友(2021-06-12):
点赞 点赞  现在芯片太贵 收藏等以后做

网友(2021-10-27):
看完了这么强的文章,我想说点什么,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

网友:
好文件,谢谢分享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