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飞控

楼主(2021-05-05):
apm 链接地面站 找不到端口 咋办  所以驱动都装了 还是不行

网友A:
有叮咚声音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叮咚声音吗

就是没有叮咚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叮咚声音吗

usb ttl下载器有串口信息 是不是飞控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