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F4飞控用pix固件

楼主(2021-05-06):
F4飞控用pix固件mp地面站显示:bad ahrs请老师指点一下!为什么?

网友:
小手一抖,牛币到手!

网友A:
F4飞控用pix固件  思考中。

网友B:
1.加速度和水平没校准,或者校准不对。
2.GPS的箭头没有跟飞控保持一致。

楼主:
F4飞控用pix固件 飞控,固件,地面站,PIX 作者:ppmb2000 9188 泡泡老师你真棒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4飞控用pix固件  思考中。

一直在用

网友(2021-07-01):
F4飞控用pix固件  思考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.加速度和水平没校准,或者校准不对。
2.GPS的箭头没有跟飞控保持一致。

泡泡飞控技术真棒

网友(2021-08-16):
是不是飞控没插tf卡?

网友(2021-12-21):
小手一抖,牛币到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