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问一下3v供电,用有刷电机好还是无刷电机比较好

楼主(2021-05-06):
我想问一下3v供电,用有刷电机好还是无刷电机比较好

网友:
看帖回帖是美德

网友:
我是来刷分的,嘿嘿

网友:
有刷吧,空心杯

网友:
如果有条件直接无刷

网友:
用什么马达和电压没关系吧

网友:
3.7v的话用空心杯电机,3v......就用平时的380小马达吧

网友A:
无刷的寿命更长,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尽量选择无刷电机。

网友(2021-09-15):
引用 网友A:
无刷的寿命更长,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尽量选择无刷电机。

但是无刷贵,配套也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