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入坑,怎么录制声音,显示RSSI

楼主(2021-05-07):
一、各位大佬,我是用的图传是化骨龙的,自带麦克风,线都有接上,我是用小飞手大师做接收,然后AVIN 到 大疆眼镜里面,大疆眼镜自带的录屏来录制画面,有方法能够录制出来声音么?

二、另外我用的是天地飞ET16+RF201S,这个搭配是不是看不到 RSSI,我在图传OSD里面看不到遥控信号质量,在BF里面打开了一个 链接质量的显示,能看到一个Q9,飞的时候远的话会达到Q5 Q6这样子,然后就会警告,链接质量低,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和RSSI一样的功能。

楼主:
有大佬回复一下么?  是不是得换 接收才能显示RSSI

网友:
真是 收益 匪浅

网友:
得买带rssi回传的接收机才能用,买之前可以问问某宝客服,然后在地面站里设置一下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