玩具无人机固件

楼主(2021-05-25):
这款玩具无人机有GPS,一键返航,有一定的可玩性,主芯片为STM32F103RCT6,有连接电脑的相关插口。
想着能稍微调整一下参数,却不知道怎么和电脑连接。
和常见的BF,CF,INAV以及CC3D可用的这些开源地面站看着都不像。
不知道哪位模友对其比较了解,能说一说怎么连接和调参?
还是非开源的固件?和这位国外大神做的一样?f103 GPS

楼主(2021-10-07):
引用 网友A:
STM103貌似引脚基本上都是一样的

CC3D所用103的后缀是C8T6,48个引脚。这个后缀RCT6,64个引脚。网上有对后缀相应的解释。

网友B(2021-06-03):
这个玩具多少钱买的?我做过这个大神的无人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玩具多少钱买的?我做过这个大神的无人机

我是260买的,模吧群里面有卖家说现在245.此机使用一段时间后问题多多。你做过这个,希望能简单介绍下此机的固件,和改进措施,谢谢啦!!

网友B:
调参什么的是在代码里面改的,地面站比较简单,而且不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调参什么的是在代码里面改的,地面站比较简单,而且不好用

能不能按照CC3D这样的飞控去刷固件?

网友C:
这种塑料壳子看着很便宜的亚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塑料壳子看着很便宜的亚子

是的,很便宜,只要能折腾,边学习,边玩,物尽其用也算是一种乐趣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能不能按照CC3D这样的飞控去刷固件?

这个不清楚,貌似不行吧?不知道单片机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清楚,貌似不行吧?不知道单片机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的

好的,谢谢啦!有机会我慢慢再试。

网友A(2021-10-04):
STM103貌似引脚基本上都是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C3D所用103的后缀是C8T6,48个引脚。这个后缀RCT6,64个引脚。网上有对后缀相应的解释。 ...

NB,现在STM的芯片涨疯了,连STC都涨价了,这家伙也是疯了,还不如看看国产的103芯片,价格跟STC都差不多,性能更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