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斯PL18无线教练功能+无线模拟器教程(其他控通用)

楼主(2021-06-03):
富斯PL18如何使用无线教练功能
(其他带有3.5mm音频接口的遥控器基本都适用)
首先确定音频口定义
找一个废旧手机的耳机线剪掉.使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通断.找出对应的线.这个是我按照PL18的耳机孔测量出来的,其他遥控应该一样.
最后一段我也不清楚干嘛的..一般来说3个就够了
下一步接线,如图我接好后的样子(:多的线不要插在中间.中间是5V电源,可能会烧控.最好做两个插头出来,我懒.别学我)
PPM OUT 输出ppm信号
PPM IN  输入PPM信号
GND  地线(形成回路)
使用解析
.如何使用有线/无线模拟器
1.将PPM OUT+GND如下图组合,接到加密狗上即可.
遥控器与加密狗链接好即可正常使用
2.使用无线模拟器.首先需要对加密狗进行改造,引出3根线即可.
(万用表蜂鸣档测量通断.找到GND.5V.PPM,焊接一个3p杜邦头即可)
接下来找到一个支持PPM输出的接收机.以FGR4P为例,插到接收机第一通道
CH1/PPM,
进入菜单找到接收机设置页面(接收机需要通电对好频)
进入接收机协议页面
降第一个接收机PPM输出勾选即可.(如果接收机使用在模型上.记得关闭PPM输出.否则舵机会抽抽)
接下来进入模拟器.校准摇杆后即可使用
.如何使用有线/无线教练功能
1.使用有线教练功能需要用到两组3.5mm音频接口,如下图焊接即可(听说有种对录线可以直接用,我没用过)
如没有3芯线,可使用模拟器自带的线自制.只能单向输出.所以要分学员端,与教练端.
以富斯I6和PL18为例,无视我I6上凌乱的线.....(一个小圆头我把所有的功能都引出来了.学生的遥控买的英文版,全部由我刷成中文版.这样很方便.另外还做了有线输出.无线教练模式的插头...)
2. 使用无线教练功能需要有一个支持ppm输出的接收机即可
如下图组合PPM IN+GND,接到带有ppm输出的接收机上即可,供电可以通过1S电池,或者拆开遥控从内部引线.(建议外接电池,或者拆开301高频头引出5V线即可)
①. PL18作为学员控
PL18作为学员控时无需设置.
I6长安ok键进入菜单,选择系统页面.
OK键进入系统菜单,向下选择教练模式
模式选择开.分配开关选择一个拨杆开关.我使用的右上方的SWD.波动开关下面会显示有效/无效
接下来返回到菜单.选择功能菜单,向下选择通道显示.测试功能是否正常.
当教练开关(swd)在上面时候,此时为教练控制
当教练开关(swd)在下面时候,此时为学员控制
②. PL18作为教练控
I6作为学员控是无需设置(系统设置里有个学员模式,是关闭所有设置恢复默认的,没什么用,建议使用一个新模型即可)
PL18首先需要在菜单内选择教练模式
进入后设置四个输入通道
以输入通道3为例.电机输入通道3
选择基本功能,选择油门
点击右上角返回,四个基本通道都设置好后.点击第二个红色禁止标志.变成如图即可,右侧第三个可以设定教练功能开关.默认是SWH.(SWH是个回弹拨杆,如果要使用头追功能,可以自己设置为SWG)
接下来返回菜单进入通道显示页面测试(方便拍照,我使用SWG开关作为教练模式开关)
开关打开时.学员可以操作.
总结:教练功能是个很方便的功能.尤其带新手的时候.这个功能其实很简单,就是PPM输入/输出的关系搞明白就行.推荐大家使用无线教练功能,摆脱了线的束缚.可以避免很多意外.
:I6高频头方案
由于富斯3代的接收机价格相对较高.尤其对我这种贫民玩家.有很多泡沫,kt扳机固定翼飞机,全部更换3代协议接收机的话经济实在吃不消.因为本身有I6,而且我好多飞机都是富斯2代协议的.目视范围内飞行还是很靠谱的.所以我经常带两个遥控出去.i6作为中转放车顶.开着教练模式.然后用pl18飞行.别问我为啥不用I6...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!!!
另外PL18配合富斯2带协议的高频头其实也是ppm转发的,用I6的话还多个回传....虽然没啥用...
打开i6后盖,供电线接到如图开关上即可,开关打开接收机通电

网友:
我是个凑数的。。。

网友(2021-07-23):
必须赞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