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传需要买一套接收和发射吗?其他不同的接收和发射可以对上频吗?

楼主(2021-06-14):
问题同上

网友:
需要:摄像头(能输出模拟信号)、发射、接收、屏或眼镜(如果你的屏或眼镜是自带接收的,那就不用另配接收)
发射和接收必须是同一频率(例如都是5.8Ghz或433mhz),不必相同品牌
以上是模拟图传的配置

而如果你想上数图,那么一套大疆......

网友:
你还需要考虑的就是发射的功率、天线类型(对应距离)、接收是否带dvr

网友:
一般都是使用模拟图传,要求发射和接收的频道适应就行,绝大多数都没问题,可以不同品牌和型号匹配。原理类似于以前的电视机,一个发射塔,所有电视都可以收看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