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硬件

楼主(2021-06-14):
突然发现飞控涨价了,涨幅还很大,不知原因(例:f3单飞控现在均价150.....曾经75)

看了一下发现电调也涨了

有同感的举个手
知道原因的帮解惑谢谢

楼主:
啊啊感觉论坛好冷清呀

网友A:
主要还是芯片涨价了,现在芯片比以前贵好多了,新闻上说产能不足!!!

网友B:
特意淘宝上搜索看了下,F3普通版50左右,也就是比之前涨价10多元,豪华版价格过百,有点过了,我前段时间闲鱼上刚50多买了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要还是芯片涨价了,现在芯片比以前贵好多了,新闻上说产能不足!!!

这个说不通,芯片产能受限的也是手机芯片那种5nm级别的高端芯片,而例如f4飞控的stm32或simonk电调的8位处理器也就算个低端单片机级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特意淘宝上搜索看了下,F3普通版50左右,也就是比之前涨价10多元,豪华版价格过百,有点过了,我前段时间闲 ...

你说的50块的f3挂个链接呗谢谢,我没找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50块的f3挂个链接呗谢谢,我没找到

目前飞控都已经下架了,7.15过了再找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