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识别舵机型号?

楼主(2021-06-16):
我想问一下:用USB连接UART再连接信号转换器TTLinker,为什么在调试软件(FD)里面找不到舵机的型号?
试了好几种方式,还是没有办法识别到舵机型号,求助。

网友A:
是否舵机里没有驱动软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否舵机里没有驱动软件?

目前检测是有的,现在就是没用办法找到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