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1806电机配什么桨?

楼主(2021-06-17):
大佬们帮忙看一下这个电机怎样安装圆孔桨,电机轴太短了,按上桨圈桨就塞不进去。。。请问这个电机应该按什么样的桨?

网友A:
你螺丝买长一点的就可以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螺丝买长一点的就可以来啊

买了个长一点的带垫圈的螺丝,等来了看看行不行

网友B:
这电机我有好几十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电机我有好几十个

你是怎么安装桨的?

网友C:
买外5内3的内外牙螺母,我买的是3*5*12,中间用3*16的无头螺杆,正常使用子弹头锁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买外5内3的内外牙螺母,我买的是3*5*12,中间用3*16的无头螺杆,正常使用子弹头锁桨 ...

这种螺杆装上后会不会晃动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种螺杆装上后会不会晃动?

我两个1804电机,用这种螺杆一个很平稳,另一个有抖动,换了几颗螺杆螺丝都抖,应该是外转子的问题

网友:
不错,我们生产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