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

楼主(2021-06-24):
我是新手,请问只有2个舵机控制2个水平尾翼,垂直尾翼没有舵机,一是航模如何实现转弯?二是2个水平尾翼如何能够做到同时转动相同的角度?谢谢

网友:
平尾一个下一个上就可以转向了,2两边的连杆,摇臂一样就可以让两边转动相同的角度

网友A:
感觉你说的是V尾。需要在遥控器上设置V尾混控模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你说的是V尾。需要在遥控器上设置V尾混控模式。

已经设置好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