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请教各位了,我换了osd的328芯片,为什么搞不定了

楼主(2021-07-05):
为了减少电子垃圾,把以前坏了的osd芯片今天换了328芯片,现在智峰软件读取熔丝位正常,也能刷bootloater,就是刷osd的固件就不行,这是为什么啊

网友:
帮你顶下哈!!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请教各位了,我换了osd的328芯片,为什么搞不定了 固件,OSD,hdmi osd 作者:fdfaf 8049 请教各位了,我换了osd的328芯片,为什么搞不定了 固件,OSD,hdmi osd 作者:fdfaf 232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