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,甲醇发动机长期未使用,淹缸问题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1-07-08):
直升机放了一年多没飞,最近将启动器插到启动头上发现转不动。猜测可能是之前发动时油料过多的进入缸体,导致淹缸,这种问题怎么解决?

网友:
火头拆下,启动器运转几下,就好了.
平时发动机,加油过度,也是如此处理.

网友:
真是 收益 匪浅